加热钢丝的温度如何测量?请教

楼主(2011-05-06):
各位大侠,往钢丝涂膜。需要钢丝先加热,而且钢丝是运动的的。这时想要测量钢丝的温度,请问用什么仪器测量啊。另外钢丝在运行过程中还跳动。

网友A:
非接触的,如激光的

网友B:
用红外线测温

楼主:
一楼的朋友可否提供个型号看看,谢谢了!

网友C:
我用过有种手持式的 激光测温的 百度一下

网友B:
那叫手持式红外测温仪,别说是激光,太吓人了,但不能对准人的眼睛照射。

网友D:
用非接触式温度探测器。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