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YASKAWA V7与V1000通讯问题

楼主(2011-05-06):
IP地址相同,用YASKAWAV1000出现通讯连接等待报警信息,而V7可以正常连接,为什么?求解

网友A:
v7,v1000可以用以太网通讯么????好像不行吧!
是串行通讯吧?
站号相同,不能通讯的话,有通讯速率,结束符,通讯格式等条件都要设置一样。

楼主:
IP 速率 校验选择 传送时间 RTS控制 终端电阻设置都一样,仍无法与PLC连接上 是串口通讯

网友B:
寄存器地址不一样,现在V7不生产了,用V1000代替不好用,而3G3MV可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