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电磁阀代替

楼主(2011-05-06):
三个位置中封电磁阀可以代替两个位置双线圈电磁阀吗

网友A:
大多数情况不行。

网友B:
一个是三位,一个是两位,如果不要求有中位可以代替,如果要求有中位那就代替不了了!
下载积分:+1(hua966) 热心助人

网友C:
一个电磁阀是断电复位,另一个是具有位保持,看什么场所,有时是可以互换的,有的是绝对不能互换的

网友D:
主要是看工作原理。有三位四通,二位五通等等,还有O型,Y型等。

网友E:
要看用在什么地方,先了解通路

网友F:
我用过单个电磁阀四个接起来代替五位三通是用作冷风的。要求不高

网友G:
三个位置中封电磁阀可以代替两个位置双线圈电磁阀吗? 答案是绝对可以,但是你用三位置的代替两位置的时候线圈得电情况要考虑,还有停电后的动作要考虑哦。(两个位置的双线圈带复位不?)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H:
没见过 顶一下

网友I:
楼主的问题比较无趣
就比如,十元大部分场合可以可购买价值1元的东西,反之一元通常情况下都不能代替十元
但也有场合
比如,小朋友玩得“摇啊摇”,只能投一元面值的硬币,投十元它就不鸟你,呵呵
十元与一元的区别,我们没必要去探讨。
所以说,有些关于应用的话题
还是结合自己想要关联的实际问题来提问
仅仅是建议哦

网友J:
要看应用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