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能否指点三菱FX1N-MR编程问题。

楼主(2011-05-06):
流水线的检测问题,一条输送带传送过来的瓶子。如果检测下来不好,到后面(5秒)地方的位置需要用气体把它推掉。。关键是瓶子和瓶子之间的间距不固定的,前瓶子和后瓶子在检测点的通过时时间不固定,在1到2秒间。到后面动作气体的距离倒是固定的。程序怎么编。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A:
算检测点到吹气点需要的时间,精确到0。1秒,吹气的时候提前0。2秒开始,延迟0。2秒结束,肯定能吹掉

楼主:
大哥,这个控制要求关键是第2个。和第三个瓶。说明一下第1瓶过检测点,过1秒第2瓶又过检测点。还没到5秒的吹气。程序关键是要保存 前面检测的时间 或 用时间来比较的位置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B:
你是不是做灌装行业的???
做装光电纠可以解决的,以前我做过

网友C:
恩,学习到了,同学。

网友D:
在传动带上加个脉冲 不就很精确了

网友E:
你用光电开关试试吧,用时间肯定不行,每个时间又不一样

网友F:
传说中有个指令叫位移指令,似乎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哦。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谢谢各位,六楼说用光电是没用的,检测点就是光电,就是怎么样编程达到记忆的功能

网友G:
2个0.1秒的定时器交替使用(考虑到定时器到最大值时候的处理方便),然后使用字移位指令记录每个瓶子到达光电时间所对应的预计目标处时间。将当前定时器值与几个数据比较,满足条件就吹,吹走一个就将最后一个数据复位。

网友H:
系统的传送带应该是很稳定的匀速运动,计算出从检测点到吹瓶点的运行时间,用定时器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I:
关键的是你用什么检测瓶子是坏的,如果是自动检测,可以算从检测点到吹气点的时间,

网友J:
用位移指令可以记忆,用两个光电开关,第一个监测,到第二个时吹掉

楼主:
非常感谢工控网的各位前辈指点迷惑。问题已解决

网友K(2011-06-12):
用SFTL指令可以做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L:
你可以在检测点装光电开关,然后用脉冲捕捉指令去处理程序,这样响应快,记忆部分用特殊辅助继电器记忆,需要PLC加电池储存数据也行。

网友M:
怎么解决的,说说你的经验让大家涨涨见识

网友N:
位移指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