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开关读取

楼主(2011-05-06):
在数字开关读取时怎样将BCD码渎取成10进制呢,即BCD D108 K4M140与BCD D109 K4M156,多谢指点

网友A:
获取BCD数字开关信息时要使用BCD-BIN转换和传送指令。DSW指令可以自动进行BCD到BIN的转换。

楼主:
汇荣铝业,你好:获取BCD数字开关信息时要使用BCD-BIN转换和传送指令。DSW指令可以自动进行BCD到BIN的转换。你是指将BCD到BIN的转换.即BIN K4M140 D200在MOV D200 D10是吗?担读出与实际输入的不一样呀?能详细点讲吗?谢谢

网友A:
BCD就是把16进制数先转成10进制数,然后再把10进制数转成2进制作为输出。bcd码也叫8421码就是将十进制的数以8421的形式展开成二进制。

网友A:
是BCD D200 K4M140

楼主:
还是不明白 ,我要读取DSW X0 Y6 D108 K2,(共八个指拨开关旳数据),BCD D108 K4M140与BCD D109 K4M156,且每个指拨开关旳数据都要读取,程序怎样写的才能读取,谢了

网友A:
八个开关的数据,的接两组输入。X0到X3一组。X4到X7一组。用一个DSW指令读取信息,然后把读取的信息在分别传送到D108和D109就可以了。

网友B:
6楼的兄弟已经解释的很详细了,建议自己把程序输入plc运行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B:
如果楼主不懂BCD BIN 和十进制之间的转换很难明白这条指令的应用。

楼主:
OK,在慢慢消化吧,多谢各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