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关于PROFACE的问题

楼主(2011-05-06):
各位大侠:PROFACE的与FX2N的联机后,不能显示数值,望各位赐教.急!急!急!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A:
你的问题的原因两种情况
1,根本和FX2N没通讯
2,数值显示按钮用错···

网友B:
請檢查是否是通訊問題

网友C:
通讯参数没设置好,两方要一致.

网友D:
支持楼上的回答,应该是通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