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Designer3 version1.01不能打开工程,是否版本不对。

楼主(2011-05-06):
单位新进几条生产线,触摸屏是三菱G12系列,是用GT3做的项目。我用GT Designer3 version1.01不能打开工程(工作区里没有工程),我用GT3新建了一个工程,新建工程下的文件数目及类型和厂家提供的工程是一样的。第一次接触三菱的触摸屏,请问一下是否版本不对。谢谢了!

网友A:
发个贴图上来看看出现的是什么问题?

楼主:
我发现把新建工程的文件名更改后也同样在工作区看不到工程,是否工程的文件名不能更改呀!谢谢!

网友B(2011-08-16):
HELLO,你的问题搞定没啊,我现在也遇到你同样问题,,

网友B:
在我的电脑用GT3新建一个程序,比如PEW,在我的电脑可以打开,但改了一个保存路径或是修改了保存文件夹名就不能打开了,显示如图,再我复制到其他电脑,保存路径,文件夹都一样,就都打不开了,,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啊???急急急~~~~~
复制到另一台电脑的软件版本都是一样的,,

网友C:
可能是复制是少复制workspacelist这个文件,少了这个文件是大不开的!

网友B:
确定没少workspacelis文件了,我上传工程,看看你们有什么方法可以打开不,,
新建文件夹 (2).zip

网友D:
已经可以了。
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