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解释一下好吗

楼主(2011-05-06):
三菱通讯,ModbusRTU,如图,为什么要反复循环的逻辑与和逻辑异或这个数值呢?这样做的作用是什么?或者说是在防止什么么?大家解释一下好吧!不胜感激。。。。

网友A:
你难道连CRC的算法中需要不断异或都不懂?
下载积分:+3(刻骨铭心) 热心助人

网友B:
CRC的值是由求的每个数值的CRC值和对CRC寄存器的值反复更新才得到的,这种算法很慢。在通讯和检测中用的最多。
下载积分:+3(刻骨铭心) 热心助人

楼主:
刚开始接触这方面

网友C:
CRC校验的算法,三菱小型还没有这个功能指令,所以大都自己程序处理,看看M20,每次都是D1最低位,而疑惑的条件就是M20也就是的最低位为1,作用就是把检测到最低位为1后就写0,下一次循环。这样的思路可以起到检测哪些位是1,有几位是1,奇偶校验也可以这么处理(当然这指令有现成,就不要折腾了)
下载积分:+3(刻骨铭心)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