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Q系列特殊功能模块问题

楼主(2011-05-06):
请问一下在Q系列中,用TO指令写入特殊功能模块和用Un\G0这种方式写入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没有区别

网友B:
没有区别,一种是普通的写,一种是利用智能功能软元件写法
谢谢。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网友C:
功能上没有区别,

网友D:
基本上没什么区别。
但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区别,呵呵。
TO ,还有一个指令 DTO,
TO只能写一个“字”,DTO能写两个“字”。
Un\G0 是“缓冲寄存器”
2004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2010荣获“丰田终身成就奖”,2011年入选“名人堂”(HALL OF FAME)

网友E(2012-02-07):
Un\G0应用在变频器更方便

网友F:
就是2种写法而于,我个人认为后者更加直接一点

网友G:
两者在使用功能上基本一致,但对于模拟量控制过多,过程控制复杂时,后者更实用些,后者指令扫描时间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