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触摸屏上能设置VD的断电保持吗?

楼主(2011-05-06):
再次请教:能不能在触摸屏上设置VD的断电保持?发现在触摸屏断电后,VD的输入值就没有了,触摸屏的型号:TP 177A,软件是wincc flexible 2008的!

网友A:
不能,你要应用有保持的VD,或用屏的配方功能,不过好像177A不支持配方功能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