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连续运行1小时,表面温度71度,正常吗?

楼主(2011-05-06):
三菱伺服电机连续运行1小时,750W,3000r/min,带有负载,减速比1比9,减速机表面温度50,伺服电机表面温度71度,正常吗?
大虾快快告诉小弟啊,急的很

楼主:
不正常的话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一直是3000转吗?熱是正常的了,超过3000转轴承润滑不好或者装配不好的话很容易就烧掉轴承卡死电机;所以特殊场合要注意散热处理

网友B:
多少应该有点问题,不过要是连续一直旋转的话,问题也不是很大,可能负载选的有点小,或者设备负载波动比较大。加个风扇看看。我们原来就有高人用伺服电机带蜗轮减速机代替原来的汽缸来带负载,过热,然后加冷却风扇,再后来减速机里面的蜗轮里面都被磨成粉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根据负载情况,如果有负载,且经常正反转 发热正常。而且温度会有100度左右

楼主:
3000R/MIN是铭牌数据,我是让他1分钟走个两三百转,负载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