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6):
和同事一起讨论我们设备紧急停止应该具备怎样的功能.
有些设备紧急停止是断开设备的电源,但有些设备紧急停止是设备停止动作,复位后设备继续运行.不知各位同行工作中是怎样处理紧急停止的?

网友A:
不要在讨论了,翻翻以前的帖子吧,已经讨论过几次了

网友B:
我认为设备有紧急停止和暂停两种,紧急停止应该是断电源或者立即结束所有动作并停止,这要看设备可以用哪类了。还有就是暂停,就不多说了,因为我们个习惯把那种按钮叫做急停按钮,如果我们一个红的急停,一个黄的暂停,那又有何不可?具体问题具体fen分析

网友C:
紧急停止,就是设备有问题,或出现安全问题才停,当然是断电啦

网友D:
紧急停止应该以安全第一为宗旨停止设备运转。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