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楼主(2011-05-06):
今天刚刚停下来。。。

看了看自己刚刚来网站的时候发的贴··同时也是记录自己两年半的经历!

楼主  发表于: 2008-04-03 21:07 | 修改内容只看楼主 | 小 中 大    在线求教。。

偶刚刚学点PLC。是个电工
问下
有个机台
就4只汽缸。
自动是控制那4只汽缸按顺序动作。。
但有个问题。有个自动/手动 的切换按钮。
求问那个 (自动/手动 的切换按钮。)怎么来实现?
手动的话``
按一个按钮汽缸动做一下按2下动作下。(一共4个手动按钮)手动控制那4个汽缸
    动作形式就像上面说的。

还有是STAT按钮``是个非自锁按钮``按一下以后``自动来可以运行。。。
```那STAT是什么原理?STAT是接  IN的

这是我刚刚来的情况,什么都不了解!PLC的接线什么都不会·
下面是后来的!

楼主  发表于: 2008-05-10 20:10 | 修改内容只看楼主 | 小 中 大    请教...

问题1
最近手上一个FX2N的PLC的Y17点坏掉了..
  Y17的LED灯看起来是正常的.可输出是不变的...
  问下高手..
  可以自己修下么?

问题2:  就是是上面FX2N..的Y17点是接的一个220V的电磁阀.  L接电磁阀的一极.Y17接另一极..
今天搞了个半自动机台.用了颗FX1N的.. 刚好用到2只220的电磁阀和1只24的电磁阀..
  于是就想到FX2N上的220电磁阀的接法..就用在1N上接那2只电磁阀..结果很明确..没用.
    后来用了2只24的继电器转220V`...
  郁闷的..问问高手这是为什么?

    小弟搞电控才2个月...嘿嘿``不要笑偶..

在线等答案...看过的留下痕迹..不要闪..

看 看自己一路走了···
不再是一个月1080块的工资了。。不再那么萌了。有空的话,尽量能给别人多点的帮助。
做技术的,助人为乐!

这里真的要谢谢老杨,搞个这么好的平台!!

网友A:
回答1:用螺丝刀适当的敲击PLC,也许能使Y17断开,这种情况我处理过。
回答2:输出端有很多COM,仔细看是有规律的,一般是4个输出点共用一个COM点,200V的COM和24V的COM要分开使用。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问题一,可能是PLC的继电器坏了,可以拆开PLC把对应的继电器换掉或改输出点,可能对你有点难。
问题二,可按楼主上的朋友的办法去想一下,
加油吧PLC没有难学的,我开始也什么都不会的

网友C:
楼上的理解错楼主的意思了

网友D:
大家 一起努力嘛
互帮互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