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I/O控制端子怎么排列的?

楼主(2011-05-06):
[attachment=61045] [attachment=61046]
由于伺服是拆机的,I/0控制的端子线一大把,怎么区分那根是极限开关的,那根是脉冲接受的等等。看手册上是都有标明1-50号线的说明,我怎么知道那根线是接那个号的呢?驱动器上这个座的号是怎么排列的呢? 请前辈们指教

网友A:
有号,有手册的,你查查,时松下的A4,是吧?

网友A:
7,是24V COM,41是0V COM,37是伺服准备输出,35是伺服报警输出,29是伺服ON,其他的你再查查

网友B:
把插头拔出来看上面有个三角符号,对应的就是1脚,然后按顺序往下;第二排从26开始按顺序往下排;
还有个方法,拆了那个塑料壳,焊线的位置两端有写标号;看不清楚的话准备放大镜

网友C:
等待答案中....

网友D:
应该是这样排列的。

楼主:
回复3楼的前辈,我看了一下接头确实有个三角符号,按照你说的三角符号对应是1的话,那么5楼前辈的回答也是正确的。那么5楼前辈的这个排列顺序对吗?1---25,25----50。谁能出来再确认一下。没问题的话我就开始接线。
这个1----50就是指的手册上的1-----50的标号是吗?

网友E:
拆开这个,它里面有端子号的,1,2;24,25;26,27;49,50.自己仔细看,在两端,先弄清楚它是怎么排列,然后自己找不同颜色的线来接。

楼主:
这个黑色的伺服插头标的号和手册上标的号是一样的吗?比如这个黑色插头上的8和9号线是接伺服的极限开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