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不好,请翻译。

楼主(2011-05-06):
no reply from plc within timeout period 什么意思?

网友A:
连接PLC超时
感谢
下载积分:+3(独步黄昏) 热心助人

网友B:
PLC没有响应,连接超时
下载积分:+3(独步黄昏) 热心助人

楼主:
plc的问题,还是人机的问题?

网友B:
这种情况要主要检查你的PLC与人机的连接电缆,再看看PLC,人机的通讯设置是否一致,如果都没发现问题就可能是PLC的通讯端口出现了问题

楼主:
谢谢 重点检查通信口。以前运行过,我想通讯设置没问题。

网友A:
以前用过那有可能是接口或者是通讯线接触不好,PLC通讯接口出问题的可能不是很大。
下载积分:+3(独步黄昏) 热心助人

网友C: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D:
http://cidian.youdao.com/
下载后安装,使用很方便。
谢谢,有道我用过,好像翻译不了。

网友E:
学习了,俺也不知

网友F:


网友G:
连接超时错误,PLC无应答。全字面解释。。。建议楼主去补习下电工英语啦。。谈业务时方便于交流。。个人拙见。请笑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