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MPT002-GP4-V1

楼主(2011-05-06):
我买了条USB编程电缆,可通信不了。MPTST5.00编程软件提示 初始化串口失败。是我买的电缆有问题还是我设置。听朋友说用台式机有9针编程线才行。可我又没台式机。请各位大哥帮下小弟解答,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有可能是你的通讯线接法有问题,再就是你的电脑通讯设置方面的问题。

网友B:
COM口设置是否正确,引用听朋友说用台式机有9针编程线才行,用USB砖232即可

网友C:
USB是要安装驱动程序的。

楼主:
驱动也装啦,可软件设置那里只显示COM1与COM2 正常时应该有COM3与COM4才行。是吧

网友D:
首先要买好一点的(百元左右,几址块的用用就坏了)USB转串口(RS232)电缆,然后插到电脑USB上并装好驱动。
如果系统自动分配的地址是COM5或更大,则在设备管理器中手工更改为COM1~4任一个未用的地址。这样,在MPT软件中就可以设置了。

楼主:
可能我买了SUB-232是没用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