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大家好,请问下三菱PST指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5-06):
我怀疑是书上印错了,没有查到有这个指令

楼主:
不是,原文程序是这样的 ------M2----------【PST M1】 ,我就是看不懂这句程序,请指教

网友A:
应该是RST吧,可能那个书排版错了

网友B:
看看梯形图的作用就能知道对错

网友C:
从程序看,应该是RST指令。

网友D:
应该是RST吧

网友E:
应是RST ,复位指令

楼主:
大家好,谢谢大家的提示,我又查了资料,发现的确是RST,现在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F(2011-06-05):
应该是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