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绘制定数等分点,在圆上输入线段数目6后,按Enter怎么不把圆分成6等分?

楼主(2011-05-06):
请教:CAD绘制定数等分点,在圆上输入线段数目6后,按Enter怎么不把圆分成6等分?

网友A:
应该会有节点出现,你用“节点捕捉”看看,或者你把圆移开,应该可以看到原来的地方多了好几个节点。
可以利用这些节点为起点,画直线等
下载积分:+4(aabbcc296) 热心助人

网友B:
肯定分成了6分,只是节点你看不出来。
你要修改样式,把点的符号改成带叉的那种,你就看的出来了。
下载积分:+4(aabbcc296)
2004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2010荣获“丰田终身成就奖”,2011年入选“名人堂”(HALL OF FAME)

楼主:
2楼:正是!谢谢!!!!!!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