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远程控制

楼主(2011-05-06):
用方法可以网络来修改三菱PLC程序,硬件和软件上须要什么样要求?请指教!

网友A:
用远程连接模块,计算机需要安装对应的远程操作软件。

网友B:
如果是Q的就方便了,加一个以太网模块,利用网络在那里都可以连PLC

网友C:
二楼的 说的 有道理 加上 通信模块 和 PC 就可以监控了 串口 RS232 RS442 或者 CC-LINK 以太网 都可以

网友D:
要看您是怎样远程控制。
如果是用电话线,要有一个调制解调器他,RS232.和三菱的软件。
用GPRS,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