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触摸屏不能上传也不能下载

楼主(2011-05-06):
今天在现场调设备时,想将写好的程序写进触摸屏,触摸屏跟笔记本连好后,点击了保存、编译,下载,结果触摸屏什么反应也没有。然后试着上传,触摸屏也是没反应。
我用的是eview触摸屏MT510、 想求教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编程线正确?通讯参数设置正确?硬件端口正常?

网友B:
還有軟件是否是對應于EVIEW?

网友C:
你的软件是比较新的吗,COM口和相关参数一般默认的就行了,PC7。8。5对应HIM2。3。5

网友D:
楼主你的解决了吗?我的是能上传但是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