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7):
请问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在PLC输出端与被控对象之间加中继,还有就是加中继有什么用什么好处?谢谢啦

网友A:
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需要安装,省钱不安装的都不符合规定。

加中继的好处在于保护触点。

网友B:
电流大的场合,否则会容易烧毁触点。。

网友C:
楼上几位说的都对,但我个人认为加中继在有些情况中还可以避开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