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7):
引用楼主jiayuanfu于2008-03-15 02:14发表的 100%能用的西门子S7-200编程电缆 :
西门子S7-200编程电缆100%能用,绝对无损坏电脑和PLC,本人长期使用未出现过问题。安全可靠。(注:681是电阻,它的阻值是680欧姆;682是电阻,它的阻值是6.8K) [attachment=5563]

希望大家实话实说,我做了一条就不能用,绝对没做错

网友A:
我没有用过这样的
  • 下载积分:+1(liuhuaxing) 热心助人

网友B:
    我也没有用过,我是朋友送给我的!
  • 下载积分:+1(liuhuaxing) 热心助人
  • QQ32135553

网友C:
    还是买一条吧。
    这种山寨的数据线,我以前也很热衷制作,做出来还能通信,我当时还很骄傲呢。

    自从有一次,我做了一条 西门子S200 (CPU266CN)的编程电缆,把一个COM口烧了,我再也不做了。
    图上的数据线就几个电阻就搞定了?太天真了,原装西门子的数据线几千块呢?你把德国人的智商想的太低了吧。
    就算图上的数据线真能通信,肯定不支持热插热拔,没有光电隔离。
  • 下载积分:+1(liuhuaxing) 热心助人
  • 2004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2010荣获“丰田终身成就奖”,2011年入选“名人堂”(HALL OF FAME)

网友D:
    第一个图我做过,可以上传下载。
  • 下载积分:+1(liuhuaxing)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1-4楼兄弟,我也曾想过,一条S7-200编程线缆最廉价也得200多元啊,2个电阻加一个三极管就能解决干嘛要做那么复杂,谁又愿意掏200元冤枉钱去买呢?

网友E:
    我按图一做过,可以用的。
    把S7-200的RS485转RS232的

网友F(2011-08-05):
    我买了一条,十多元钱,可以用,但是你再好关掉其中一个电源,不然有可能会烧端口的,小心为上!

网友F:
    其实我吃过这种亏,一条usb的三菱fx系列plc编程线用180元钱买的,用了三次就废了,后来在这里看到有图纸,就试着做了两条,一直在用,感觉蛮好的,成本不到20元!你们说冤枉不冤枉?

网友G:
    按照图二(郝金红)做的编程线,一直在用,没问题。PLC是S7-200的上下载程序都好用,通信时,指示灯闪动,比较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