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PLC与电脑连接问题

楼主(2011-05-07):
PLC的CPU型号是A2USHCPU-S1,与电脑连接时总是报通讯错误,波特率设置不正确,PLC被复位这一对话框,请问是怎么回事?我用的是USB SC-09的数据线,软件版本是8.0的,

网友A:
USB-SC-O9驱动装好了没有?生成的串口号对上没有?

楼主:
装好了,串口号也对的,是COM5

网友B:
有校验吗,改成无校验看看
QQ32135553

楼主:
请问什么校验?怎么改?

网友C:
USB SC-09的数据线,
我一看到这个数据线就来火,这个太眼熟了,这个数据线是国内做的,价格便宜。
我以前用过一条西门子的,怎么就通信不上。
兄弟,我明确的告诉你,是你这跟数据线有问题,一分钱一分货,买条原装的吧,绝对能通信的上。
2004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2010荣获“丰田终身成就奖”,2011年入选“名人堂”(HALL OF FAME)

楼主:
可是用这数据线连FX的PLC是可以的啊?怎么连A系列的PLC就不行呢?

网友D:
数据线有问题了。我也试过种情况。你换条数据线试下吧

网友E:
数据线的问题,我遇到过种情况,你换条数据线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