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流的问题
无独有偶啊

楼主(2011-05-07):
电机在较高温度的环境下运转中的电流会增大吗 不太明白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电流应该不会增大,但是容易坏!
QQ32135553

网友B:
不会的电机是线性的不会受温度影响,一般只有非线性元件才会受温度的影响,他的温度只会影响它的功耗(这里面的功耗是指定子在受热后他的导磁性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网友C:
绝缘老化的快,温度高定子绕组阻抗增大,功率会降低

网友D:
电机 电流增大 电机的温度会升高 。 损坏电机 。 反过来 不能这样说 没有这样的关系

网友E:
一般异步电机允许的最高环境温度是40度,只要在40度以内,电流不会增大

网友F:
有一定的关系,个人看法。

网友G:
不会的,他的温度只会影响它的功耗

网友H:
一般不会有明显的增加,看看电机的绝缘等级是否允许,温度高绝缘老化的快

网友I:
一般不会有增高吧
电机电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