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大师请帮忙解决。

楼主(2011-05-07):
如何用步进电机精确的控制一个圆的14等分,用同步带传动有误差吗?谢谢了!

网友A:
用三菱PLC的ROTC指令(旋转工作台控制,只能支持FX2N或2NC的PLC)。用步进电机肯定有误差,一个圆为360度,分14分,360除14约等于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