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7):
PCSELCAD库文件编辑,用什么软件?怎么样编辑新的原件?文件的后缀是.SYM文件

楼主:
原来在线手册里面有

网友A:
我偶尔也用一下这个软件,目前还不是高手,想与这个软件的高手交流交流,共同进步
我的QQ:793594828,有兴趣的朋友加我

网友B:
引用楼主qq5163077于2011-05-07 10:49发表的 PCSELCAD库文件编辑 :
PCSELCAD库文件编辑,用什么软件?怎么样编辑新的原件?文件的后缀是.SYM文件

可以在旧的元件上编辑。
按F8进入“符号菜单”,在左边选择目录,在右边选择要编辑的元件,在上面选择鼠标右键,在出现的菜单中就有“编辑”和“新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旧的元件上编辑。
按F8进入“符号菜单”,在左边选择目录,在右边选择要编辑的元件,在上面选择鼠标右键,在出现的菜单中就有“编辑”和“新建”了。

知道了 谢谢

网友C(2011-06-22):
简单的就在软件上直接编辑,复杂的就用AUTOCAD编辑好了导入。我就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