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自行无法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1-05-07):
各位高手,我今天遇到一台变频器控制的三相变速电机,在变频器上启动后电机并不运转,要用手拉动一下皮带才可正常运转,而且是往前拉它向前运转,往后拉它则会向后运转,测电机三相电阻没有问题,请问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江湖好学士

网友A:
变频器输出是否电压低或缺相(按说缺相会直接报警)?

网友B:
变频器 参数 没有设置好 是不是 初始频率没有设置 10HZ 还有一个 基准频率 不能 为零的

网友C:
现象应该是缺相

网友D:
楼主你这样试试,把变频器拿掉,给电机直接接上三相380的电,如果还像你说的那样用手攀一下才转的话,那电机就是缺相了(小功率电机会这样)。如果上电就转,换相序可以反转,那就的查变频器了。
下载积分:+1(唐弘) 简单,精辟

网友E:
缺相的现象嘛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F:
这电机没说清楚?
肯定是电机的问题。
你工厂里这套变频器控制电机系统,你们平时没事干,肯定不会好好去碰变频器的,变频器好好的不会变参数的。以前能转,现在为什么不能转?
我碰到过2次。
一次,一个220V的电机,启动电容坏了,更换就OK了。
另一次,一个110V的直流电机,里面的碳刷磨损完了,更换碳刷就OK了。
按照我的思路去做,绝对能解决问题。
搞定了,帮我加分。
下载积分:+1(gali1120107) 感谢分享
2004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2010荣获“丰田终身成就奖”,2011年入选“名人堂”(HALL OF FAME)

网友G:
交流电机一般都有启动电容吗?

网友H:
照4楼的做吧,保险一点
朝花夕拾

网友I:
汇荣铝业说的有道理

网友J:
照4楼的方法测试比较好

网友K:
变频器 参数 没有设置好

网友L:
你的变频器患上脑瘫了?按你描述问题,除非变频器内部电源损坏,无论是变频器故障还是线路以及电机有毛病都会有故障代码显示。

网友M:
还是四楼说的比较专业

网友N:
还真没有见过这类故障,倒是遇到过变频器三相输出不平衡,低频率运行的时候电机震动很厉害,维修两次了还是出现这样的故障,是安川616G5的。

网友O:
不用变频器试下

网友P:
照4楼的做吧,保险一点

网友Q:
变频器参检查和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R:
在下看来是2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电容,一个就是缺相

网友R:
补充一下,一般它的参数,和主电路不会出问题,最多的只是短线,

网友S:
四楼说的对

网友T:
应该是电机缺相了,检查电机绕组

网友U:
按四楼的方法去检查一下,看问题出在那个部位。是电机还是变频器。

网友V:
楼主确定故障后,给个答案行不?观望中~!!

网友W:
各位,三相电机没有启动电容的吧。。偶想。。。可能是外围的干扰信号引起变频器内部设定数据的变动。。

网友X:
说不清楚,有可能电机缺相,要么是参数没设置正确,或是变频有硬件 有问题

网友Y:
学习了,楼主搞定后,反馈一下信息。

网友Z:
三相电机一般不用电容,电机电阻没有问题,肯定是变频器设置上的问题,初始的启动频率太低,不足以启动电机;就像单相220的电机没有电容一样瞬间的扭力不够大没法带动马达。还有是欠压用万用表测量你的主线电压是否为380V

网友AA:
你这样试一下,把变频器拿掉,给电机直接接上三相380的电,如果还像你说的那样用手攀一下才转的话,那电机就是缺相了(小功率电机会这样)。如果上电就转,换相序可以反转,那就的查变频器了。

网友AB:
是三相电机就应该是缺相或者电机局部短路 是220电机就应该是电容小了

网友AC:
四楼说的有理,最好先检查一下电机,确认没问题再看变频器参数...

网友AD:
四楼有道理,但是要注意,可能是接触不良或者是某相短路。电机要仔细检查,很可能不久后就要烧掉了!

网友AE:
三相电机照理说不会出现这种现象,这是单向异步电机的启动电容坏了的现象,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你是缺相的问题,还是先单独检查电机吧,可以直接 通380V电试一下,也可以检查线圈电阻(万用表试通断)。变频器设置也要考虑,对照说明书查查,或问买那个变频器的厂家,问问技术支持,那样保险些。

网友AF:
按照4楼说的 还是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AG:
搞不懂,人家都说了是3相的电机了,有的还在那查电容,3相的电机有电容的吗????
大概不是楼主不认识3相电机就是把直流电机当成3相电机了。(可直流电机也没有变频器呀),唉。。晕乎中

网友AH:
变频器功率换大一点的,缺相照样跑的动

网友AI:
换个变频器试试看,应该是输出有问题!遇到过一次!

网友AJ:
电气故障真是千奇百怪。

网友Y:
变频器参数有问题,电机应该好的。

网友AK:
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AL:
三相电机没有电容的,电阻没问题,只能是变频器问题了,可能输出有一相缺了而变频器本身没有检测到,换一个试看

网友AM:
只能试试看,变频器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AN:
变频器输出电压偏低,即频率低了
做事心态最重要

网友AO:
我的理解是先看变频器是否缺相,再看点击。

网友AP:
四楼的方案最可行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AQ:
单相电机有启动电容,三相没有。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AR:
电机缺相运行菜会根据你的手转,重点检查变频器输出,及变频器遇电机的连接导线。

网友AS:
拆下变频器输出线,然后量3相电阻,看有没有缺相;

网友AT:
引用 网友G:
交流电机一般都有启动电容吗?
一般单相电机有启动电容,三相电机不需要电容启动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