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威伦6100i触摸屏与CP1H连接COM1口RS232,为什么总不行

楼主(2011-05-07):
求教大虾,我用威伦6100i触摸屏与CP1H连接COM1口RS232,通讯设置也没问题,为什么总不行

网友A:
通信设置都没问题,线对了没有。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看看用485口,我们用威伦6100i系列跟三菱都是485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