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7):
各位工友:请问台达PLC数据线DVP能否跟三菱PLC FX2N 连接通信?DVP是RS232串口的,三菱的呢?

网友A:
记忆中貌似是可以的啊

网友B:
1楼的别误导人家,数据线是不一样的
  • 下载积分:+1(xuehai2001) 热心助人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C:
    这怎么可能呢,台达ES的跟SS的都不能通讯怎么可能和三菱的通讯呢.三菱1S的跟1N的也不能通讯,只有一个系列的PLC才能作为主站和从站的通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怎么可能呢,台达ES的跟SS的都不能通讯怎么可能和三菱的通讯呢.三菱1S的跟1N的也不能通讯,只有一个系列的PLC才能作为主站和从站的通讯。

    不可能吧,我用ES的数据线和SS、EH、EH2等通信一点问题也没有啊!但是用在三菱PLC上面i定是不行地!

网友C:
    我可能把楼主的意思理解错了,我的理解是楼主想做1比1的主站和从站的通讯。理解错了。

网友E:
    三菱FX系列用的是422通讯。和台达232不一样,数据线不通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F:
    接口数据线插针的插头都不一样,怎么能通用
    朝花夕拾

网友G:
    大概楼主的问题是问台达的程序下载线能不能用在三菱FX系列上下载程序
    答案是不能的,台达的通讯是RS232,三菱的通讯是RS422,不能通用

网友H:
    我之前因为电脑没有串口,用USB转串口,看到三菱是422转半天才发现。很多触摸屏不是232的吗?如果用422的多麻烦!看到书上说485是422演变过来的,基本上是一样 的。

网友I:
    2楼仗义说的对,自己不清楚不要误导不知情兄弟们,2楼、5楼、9楼是家园大师级,我一直很关注他们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