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控制伺服只能住一个方向转动!

楼主(2011-05-07):
工厂有台攻丝机,松下PLC控制伺服,只能住一个方向转动!前段时间还是好好的。最近出现只能往一个方向转动,不知道什么原因。PLC程序无问题,也用简单程序试过,PLC也没有报错,看到指示灯输出应该正常。驱动器是国产,可以手动正反转,大家分析下原因

网友A:
plc应该有一个输出点控制控制器,通正转,断反转,也许相反,要看实际接线
下载积分:+1(gali1120107)

网友B:
驱动器坏了,我厂以前也有几台广州产的驱动器,也是那个样子。送回厂家维修吧。300多元左右。
下载积分:+1(gali1120107)
朝花夕拾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