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7):
求OMRON用INT01(CJ1W或CQM1H自带)接编码器计算长度的例子,有注解的,我在指令参考手册上看不明白特此请教!谢谢工控人家园和各位工控朋友!!!

楼主:
我现在附一个CQM1H的程序,想请朋友们指点下0.00--0.05这几个接编码器的点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得到编码器发出的脉冲而在PLC中体现。
盼望高手相助!!!

楼主:
怎么几了都没有人回复呢,还请版主和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A:
顶个…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没有人能帮一下吗,请版主们多多的指点一下!

网友B:
mov 230 dm1923 就是把计数器当前值放到D1923里面去了,然后有一些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v 230 dm1923 就是把计数器当前值放到D1923里面去了,然后有一些计算

smallnick先生:你好!230是指的I/O点的哪个位呢,这个怎样找到是来自哪个输入点的编码器数据呢,这个好象没有三菱的FX的用C表示好了解,同时也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B:
就是SR230, 来自CPU内部高速计数器0的PV值,对接在IR0.04到0.06的脉冲计数
  • 下载积分:+3(yexinping)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SR230, 来自CPU内部高速计数器0的PV值,对接在IR0.04到0.06的脉冲计数

    smallnick先生:谢谢您的指点!我还想请教您下,这种对应关系有什么规律性呢,如果说我我想查看来自IR0。01的脉冲计数那对应的SR***这个又是多少呢?在哪个资料上有介绍呢?

网友B:
    CQM1H的编程手册,专门有一章节讲高速计数器,你去OMRON下载吧,我电脑里没找到。

楼主:
    各位版主帮忙解释一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