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7):
今天修一台数控设备时遇到一个问题(是GE—FANUC系统),感觉有点困惑

该机床应用了多个压力传感器,传感器信号经模数转换后送plc输入端口。(注:PLC输入状态由于其他因素无法监控)

维修中,检查传感器模拟量信号时,发现在压力有明显变化时(由4MP变为0MP),模拟电压却没有变化

我分别对A+/A-和A+/SHIELD端子测量,两组测量结果都一样,均为11.4V,

将传感器的A+线路与A/D转换板脱开,量得传感器侧A+与SHIELD为11.4V

与其他传感器互换,现象同样,就是数据绝对值有一点差异

将传感器的插头整体脱开,量得传感器连接线路上A+与SHIELD为0V,应可排除线路短路因素

验证给传感器供电的24VDC,电压值为23.9V,完全正常

将其他设备拆来的传感器试验,现象也是如此,压力有明显变化时(由4MP变为0MP),模拟电压却没有变化

到底是哪个环节有问题呢

同行若有同类经验,还请不吝赐教

感激不胜

网友A:
朋友:那是电流型的压力传感器吧?你试试串个电流表看看,压力有变化时,电流有变没?有变就是电流型的,多数是4_20mA的.
  • 下载积分:+1(detect) 谢谢,虽然感觉仁兄所说 ..

楼主:
    回复1楼

    虽然我怀疑你的判断,在图纸上我只看到有0~10vdc的标识,没有4_20mA标识

    在此仍要说声:感谢!

    恭候其他同行与援手解惑

网友B:
    你机床的额定压力是多少?传感器最高压力是多少?每处压力都一样吗?压力变化时A+与A-电压同步变化多少?
  • 下载积分:+1(detect) 谢谢 传感器量程为0~6MP ..

网友C:
    可能还是24V供电有问题(带负载能力差),再从别的地方引24VDC电源来试一下,看输出是否有变化,个人看法,祝早日解决问题!
  • 下载积分:+1(detect) 谢谢

网友C:
    电流型的电压也会有变化的。
  • 下载积分:+1(detect) xiexie

楼主:
    感谢3/4/5楼,传感器量程为0~600PSI,实际工作压力为400PSI。
    我未能量出有电压变化。传感器型号为GP:50     260 Y63C
    期待更多支持

网友D:
    压力传感器结构是压电陶瓷的形变产生的微量电信号经内部运放后在内部完成模数转换,输出的是数字量信号!
  • 下载积分:+1(detect) 谢谢

网友E:
    测得电压没有变化只能说明二个原因:第一说明你的传感器坏了,另一个原因就是你的放大器坏了(也就是A/D转换装置)再一个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就传感器的感应头被卡死了。仅供参考。
  • 下载积分:+1(detect) 谢谢
  • 相信自我!

楼主:
    今天已再次现场验证
    模拟电压确实没有变化
    但模数转化接口板板上,对应的数字量输出端口,测得有电平变化,压力为4MP时数字量输出端口为18VDC,而压力回到零时数字量输出端口为0VDC
    初步判定,该传感器应该是电流型
    谢谢7、8楼

网友F:
    问题解决没有 这个问题应该好排查的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已再次现场验证
    模拟电压确实没有变化
    但模数转化接口板板上,对应的数字量输出端口,测得有电平变化,压力为4MP时数字量输出端口为18VDC,而压力回到零时数字量输出端口为0VDC
    初步判定,该传感器应该是电流型
    谢谢7、8楼

    害死人也,一楼早就说是电流型,还叫人猜。还在“初步判定”,不懂的用电流挡测一下吗!

网友A:
还有一个办法测试是否是电流型,就是用万能表电阻档测负载端阻值,即测量输入模块端与地的阻值,是否是在200欧内,200欧内的就是电流型的,大于1000欧的是电压型的.(记得要断开传感器再测哦).
下载积分:+2(detect) 感谢

网友H:
可能还是24V供电有问题(带负载能力差),再从别的地方引24VDC电源来试一下,看输出是否有变化,个人看法,祝早日解决问题
下载积分:+2(detect) 谢谢

网友I:
电流型,我碰到过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