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1-05-07):
今天去查一个欧姆龙程序,说热水没有流量,图纸上给的 地址是EW164,我没怎么用过欧姆龙,一直在用西门子,欧姆龙的模拟量地址在程序里怎么查啊,也没有参考数据,忘哪位大侠赐教,怎样查找模拟量

网友A:
看一看AD或DA模块安装的位置,再跟据地址去推就能找到啦啊,不困难吧

网友B:
什么型号的PLC?

楼主:
cpu45-v1,带扩展加了12个数字量IO,一个AD 面板上指针2,一个DA,指针3,两个PT100模板,有模拟量的编程手册吗,忘大侠发一份,
ZZXXWW520@126.COM
. 不盛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