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盘安空调有湿气好不好?

楼主(2011-05-07):
配电盘安空调后,配电盘底部、侧面都附有很多水滴,盘内湿气重,对电器好不好?大家都是怎么防止配电盘过热的?尤其PLC、伺服器、稳压电源等最怕过热。对配电盘防热有什么规定吗?我都是打开配电盘门散热,行吗?说明:空调是后加的,安在配电柜的的外顶部,空调风吹过的地方用手摸,有灰,是湿的!

网友A:
不会造成潮湿,空调还有除湿功能呢,只是其空气中本身的水份,不要让空调出风口直接对着电气设备吹就行了,我们这里全都是这样用。

网友B:
一般不会。

网友C:
空调正好是除湿的

网友D:
空调正好是除湿的,没搞明白你说的。

网友E:
空调可以装在 侧面装到顶上 万一漏水怎么办

网友F:
空调不要对着设备吹!!!! 一个房间都冷了害怕设备过高温

网友G:
我们公司是做PUI皮的,控制房是用水冷式中央空调降温!!!

网友H:
不好容易出现导电和轻微漏电,电器易受潮,改在别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