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Z相脉冲怎么捕获

楼主(2011-05-07):
三菱Z相脉冲怎么捕获

网友A:
是三菱伺服驱动器输出的脉冲,还是编码器输出的脉冲

网友B:
可以从伺服的OP端得到,近点信号断开后,OP反馈到PLC的信号就是原点信号,伺服就能回原点完成记住哦,别走我前几天走过的弯路哦

网友C:
Z相脉冲很窄,最好用中断来捕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