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阀和电磁阀的区别

楼主(2011-05-07):
求教,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电动阀和电磁阀在作用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电动阀一般是由交流220V或直流24V直接驱动阀的开关,电磁阀一般是将24V直流经过电磁线圈,产生磁力驱动阀的开或关

网友B:
通常来说电磁阀只有开和关的关系,而电动阀可以从百分之一到百分之百之间的范围内。
下载积分:+3(aries) 热心助人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长了点见识!~!~

网友D:
电动阀是用电动机来开关阀门(交流电机或直流电机或伺服机,电磁阀是用电磁铁的原理来开关阀门

网友E:
同意五楼

网友F:
五楼正解

网友G:
我这有份资料 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solenoid valve.doc

网友H:
我认为:电磁阀只进行开关控制,在小流量中用,电动阀应该是能控制流量,在大流量控制中用.

网友I:
各位都说得对,电动阀是由电动指行机构来控制阀门的大小。而电磁阀是由电磁线圈来控制阀芯的开或关。

网友J:
开关,控制

网友K:
一个是过程控制,一个是结果控制

网友L:
电磁阀是电磁铁加阀。。。电动阀是电动机加阀。。电动阀比电磁阀牛X点。。因为控制它里面那个同步电机还需配套一个控制器。。。。

网友M:
同意五楼看法,以本人的经验一般电磁阀用来控制气体,而电动阀用来控制流体,准确的说有电动阀和电动比例阀之分!

网友N:
长点见识啊!

网友O:
电动阀:电动阀一般是管径大,应用于流体的流通、截止、流量、压力等控制,进行流通、截止控制的叫电动开关阀
电磁阀:是用来控制流体的自动化基础元件,属于执行器;并不限于液压,气动。
区别:电动阀的动力源是电机,电磁阀的动力源是具有一定压力的气体或液体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72486749.html?an=3&si=3
PLC培训及交流、PLC编程、非标设备制作
咨询电话13770347133
邮件咨询:nielei1102@126.con
学习群:88610945
培训主页:http://www.ttplc.com
做事心态最重要

网友P:
同意2楼和5楼

楼主:
谢谢各位,尤其多谢8楼的资料。

网友Q:
受益匪浅,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