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 ES系列与台达DOP B系列连机问题

楼主(2011-05-07):
各位大侠,我是工控新手,有个问题请教一下PLC与DOP这两个程序有问题吗/能通信不能操作,是程序问题还是设置问题/?另外有哪位大侠能给我编个高速计数程序、有一个两相编码器,一个台达PLCES系列,一个台达DOP B系列.,到达设定长度后去控制一个电磁阀?谢谢

网友A:
搞什么 哦 你要问什么呀

楼主:
按了触摸屏启动按钮m0,y0没输出

网友B:
1.你屏的M1是设为OFF
2.至于M0不能控制Y0输出,我还是怀疑没有通讯上
为什么不用保持型的?写MO读Y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