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7):
PROFACE GP2500 会自动屏幕保护,请问在哪里设置??
说明书上写着
待机方式时间(0-255)
按说明把这里设置为0了,可是还是屏幕保护,请问哪里还有得设置吗??谢谢!
原来是没有屏幕保护的,传了一次程序后老是自动屏保。

网友A:
是否是內部LS地址被佔用,兄弟能否將你的前後兩次程序傳上來嗎?

网友B:
看看系统区寄存器是否有占用,特别是背光灯控制那个

楼主:
多谢两位的解答。
前后两个程序是同一个程序。好像是传送的时候选择了勾选了“GP系统画面”“自动配置”,才会屏保的。
不好意思,刚刚接触PROFACE。內部LS地址指的是?

楼主:
刚刚又看了下说明书,并查了些资料。

”  pro-face触摸屏有自己的地址区域(LS区),当不用到和PLC通讯时,较多的使用触摸屏内部地址,可以节约PLC的地址区域,另外对通讯的速度也不产生影响;

        基于这种方式,触摸屏自己的地址区域有一部分特殊的地址,赋予特殊的定义和功能,其中LS0000-LS0019这20个地址,为触摸屏的系统地址,每个地址起到系统设置的作用,不能被用户随便使用;

        当做PLC程序要用到一些特殊功能,比如通过PLC程序控制切换画面,屏保等等的时候,为了能把触摸屏的系统区域直接映射到PLC里面,使PLC相对应的一部分地址具有LS系统区域的功能,就要设定系统起始地址,比如:

        系统起始地址如果设定为D000(对应三菱FX2N),那么D000-D019就具体了LS0000-LS0019的各地址的功能,此时编辑PLC程序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使用D区地址来实现对触摸屏的一些特殊功能的控制。”

难道是因为 “画面显示号/关“这个被勾选了?所以屏幕保护?

触摸屏设置的系统区地址为D0,DISPLAY ON/OFF 显示为+7
即D7?
PLC里有这么一行 M8002 mov K1 D7
是不是当D7为1就不屏保?还是为1时就屏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