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PLC与DOP用编码器控制长度程序

楼主(2011-05-07):
求用台达PLC与DOP,编码器。控制电磁阀的长度程序,哪位大侠能帮帮忙、不胜感谢!

网友A:
问题不够完整。不知怎样回答

楼主:
求用台达PLC与DOP,编码器在电机转了N米后来控制电磁阀的程序

网友B:
不一定要用PLC也可达到呀,比如用高速计数器加编码器也可,计算好每MM对应的脉冲数,通过高速计数器的设定,输出信号就可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