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点比较搞不好帮帮忙

楼主(2011-05-08):
这个怎么比啊请教高手,谢谢了

楼主:
怎么算那个数据我只要X0到X4还有Y点只要Y1到Y3,这个程序怎么写

网友A:
看三菱FX系列手册,应该比较简单,比较两个数的大小,相等、大于、小于,条件满足,该触点接通

网友B:
比较的结果驱动相邻的3个内部继电器的点,驱分别是比较值大于动作,等于动作,小于动作。

网友C:
呵呵呵 楼主看看编程手册吧我给你地址
http://www.rayfile.com/zh-cn/files/080926e1-7a45-11e0-8de7-0015c55db7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