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楼主(2011-05-08):
FX3U PLC为什么在监控时老是中断,编程电缆是用力特USB-232+SCO9,在FX1N 或FX2N上为什么又不会出现此类问题?
QQ3050854928

网友A:
通信线不稳定

网友B:
我用的也是力特的串口线,型号是ZE-533,转换芯片是FTDI公司的FT232,监控FX1N,2N,S7-200一天都没中断过,建议楼主更新串口线驱动程序,或者换一条力特最新版本的串口线,ZE-533、ZE-536、ZE-537等,这些型号的串口转接线都是用的FTDI公司的FT232,兼容性和稳定性都很好!

网友C:
PLC电源不稳定 主回路肯定有大功率的马达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