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楼主(2011-05-08):
请问输入电源为三相380V的变频器,可不可以用单相220V
的电源?

网友A:
接R T端子试试

网友B:
有专门的接入单相220V电源,驱动三相交流电机的变频器。不过一般功率都不是很大。

网友C:
2楼说的是

网友D:
看哪一种变频器,有的变频器参数里可以改

网友E:
我试过 是可以的

网友F:
有些可以的
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