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40A能用单相220V供电吗?

楼主(2011-05-08):
我厂一新设备有一型号是MR-J2S-40A三菱伺服驱动器,上面标明可用三相220V或单相220V供电,可我不明白能用单相220V供电为什么还要加一变压器后用三相220V供电。我看说明书上对单相220V供电加了一注释:MR-J2S-100A以上。意思是说MR-J2S-100A以上的驱动器才能用单相220V供电吗?请各位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可以用单相220V,只接L1 L2,再接入L11 L12

楼主:
请问楼上:L11 L12是接两相220V还是单相220V ?

网友B:
100以上用3相200V,100以下可以单相运行

网友A:
楼主,主电路用的单相的所以控制电路L11 L21也接单相220的就可以了

网友C:
作为大师,我告诉你,可以。
2004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2010荣获“丰田终身成就奖”,2011年入选“名人堂”(HALL OF FAME)

网友D:
可以把220V接R,S点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用单相220V,我们的机器一直都是这样用的,简单点好

网友D:
可以啊,接L1,L2,就可以了啦空着不接

网友F:
请教 为什么小日本的设备喜欢用三相220V的 经过变压器有什么好处没?

网友G: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

网友H(2011-06-09):
我一直这样用的

网友I:
可以的呀~~~
看说明书,好象是多少型号以上的才是三相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