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8):
谢谢大

网友A:
电能质量:1000KV及以下三相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额定电压的±7%,220V单相+7%、-10%。设备供电电压的偏差由设备制造标准规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能质量:1000KV及以下三相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额定电压的±7%,220V单相+7%、-10%。设备供电电压的偏差由设备制造标准规定

赞同

网友C:
按照经验正负百分之10之间,没有问题

网友D:
+5%到—5%吧

网友E:
好像是   +5%   -10%

网友F:
支持2楼解释

网友G:
支持6楼的看法

网友H:
百分之五。

网友I:
2楼说得对,380V理论上达到土7%。220V单相供电电压偏差为标称电压的+7%,-10%。工厂供电很难控制,通常可以套用220V的要求,即:+7%,-10%。也要根据用电设备的要求。

网友J:
那要看用在那里?

网友K:
看负载铭牌。耐压能力。工作电流强度。

网友L:
三相电压在偏差最大410V、最小350V,且补偿电容不超过5%。否则易伤用电设备

网友M:
一般工业设备正负15%没问题

网友N:
应该是在百分之五左右吧

网友O:
正负5%,一般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