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那位大哥能否指点三菱脉冲输出的

楼主(2011-05-08):
为什么我照说明书输入LD X10 PLSY K1000 D0 Y0 没办法逻辑测试输出脉冲 希望解答,最好能帮我编一个简单的脉冲输出程序。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什么叫逻辑测试?难道你在指望模拟器?

楼主:
是仿真的。强制X10 导通

网友B:
脉冲不能仿真。。弄个晶体管的PLC实际试下好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3楼的大哥你确定说脉冲输出不能仿真吗。我是用逻辑测试的,软件测试一下,Y0没输出。

网友C:
仿真软件不支持脉冲输出指令,所以你看不出来,需要用PLC实际测试。

网友D:
用个LED灯检测,看亮不亮

楼主:
谢谢大家,我看了一下,不能仿真的,谢谢了

网友E:
可以用示波器来量脉冲口,可以看到有没有脉冲输出

网友F:
这个倒是不太清楚为

网友G:
呵呵,看来卖个硬件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H(2021-11-06):
买个工控板试下就知道了,很便宜的

网友I:
还想摸你脉冲输出,那个只有硬件才能输出,模拟是软件模拟输出的,性质不一样,直接写进plc就可以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