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8):
请教高手:CAD中的系统变量Fillmode是什么?

网友A:
Fillmode----填充模式。。。。一般没有动过它。。。。
看网上贴图的示例:

  • 下载积分:+4(aabbcc296)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lmode----填充模式。。。。一般没有动过它。。。。
    看网上贴图的示例:
    [attachment=61177]

    请教版主:怎么调用?

网友B:
    你可以在菜单栏中点击“工具”中的“选项”,打开“选项”对话框,在“显示”中的“显示性能”中,将“应用实体填充”前打勾;然后在命令窗口中输入fillmode,
  • 下载积分:+4(aabbcc296)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在菜单栏中点击“工具”中的“选项”,打开“选项”对话框,在“显示”中的“显示性能”中,将“应用实体填充”前打勾;然后在命令窗口中输入fillmode,

    谢谢!正是!你是CAD高手!请教:你是怎么学好的?有什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