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8):
求救:那位大侠能帮帮手,我现在需要检测间隙的仪器,不知道有没有:要求是检测到5mm的宽度后发一个信号

网友A:
什么间隙,最好是把项目实物照片贴上来,大家可以共同分析,我做过开关的行程间隙的测量,重复精度可达5丝以内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B:
    打个电话给基恩士的客服    你的问题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C:
确实需要实物放上来看看,说不定装两个对射的光电开关就也许可以搞定了!!

网友D:
欧姆龙的位移传感器可以搞定!价格还便宜。用编码器也是可以的。

网友E:
物体如果移动,用对射光电(带光纤的)和旋转编码器简单

网友F:
检测 间距,这个拭目以待

网友G:
检测凸起的部位,用下降沿不一样么?

网友H:
用编码器,高速计数器,上缘及下缘脉冲检测。要高精度就把编码器用2k以上的,再加中断或用松下PLC的HC1S及HC1R配合控制,要么不计成本选用CCD

网友A:
线材制造行业用的激光外径千分尺,日本的,五年前在一个日资工厂见到过,他是用来测量电线的外径的,是对射式,可精度到0.001mm价格不知道,以上供参考
----------------------------------------
也可用一只激光对射光电传感器(选极细光束式的),再利用一只步进电机带一只编码器的丝杆执行移位动作,当丝杆上的对射击式光电传感器行走时检测到光电信号反应输出,则记下此时编码器或电子尺所经过的数值,换算成实物经过的测量值不知是否适合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