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看看什么原因

楼主(2011-05-08):
丹佛斯FC51系列变频器,由PLC控制它的端子来运行。NPN控制方式,其他同型号的运行正常【也是NPN控制方式】,其中有一台施加启动信号后没法运行《施加启动信号后变频器会以它本身的调节电位器的频率来运行》,也没有显示什么报警《同其他变频器参数设定一致》,找不出原因。没办法再给这个变频器另外一个端子施加一个信号做点动运行,这是它可以运行了。但是运行后变频器的频率会以点动设定的频率来运行一会后儿,接着开始往下降,快为0频率时又往上升,一直循环着。再这期间变频器偶尔还会停止运行【监视PLC输出正常】。停顿一下又开始运行。。。。。。琢磨两天找不出问题,以为干扰,把他的信号悬空隔离开还是有这种问题。。。尝试运行中把它的点动信号拿掉,它突然就停止运行了《启动信号还有,这是它要以电位器频率运行才对》。又尝试直接短接0V《NPN方式》,它运行但还是重复着跳跃。无奈之下把这信号短接24V,这下正常了,可它是NPN方式呀,不合常理,所以也不敢这样使用。它由拨码开关来选择NPN或PNP控制方式,所以说不会设定错的。。。其他变频器正常的运行着。。。。郁闷呀。已经确定没有干扰,PLC输出也正常。。。没办法了,大家指教一下或给点意见参考参考吧。。。。。多多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应该是控制信号的的方式设置有问题:比如有的变频器可以选择控制信号为漏极,也可以设置为源极,通过指拨开关来选择,你仔细看看相关的说明书能够找到答案的
下载积分:+1(刻骨铭心)

网友B: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只是变频器牌子不同,原因是变频器参数功能选项设定出错,大多数变频器都有自动程序运转模式选择,如选项有0-6不等,0代表自动程序运转无效,1.代表执行单一周期之自动运转模式,停止后会由停止前的速度起,继续运转,2,连续循环周期之自动运转模式,停止后会由停止前的速度起,继续运转。3.4.5.6.功能不说了。这种情况一般只需恢复变频器出厂设置。然后输入自己的使用参数存储参数,关掉变频器电源再打开试试。(另,运转命令来源外部端子)
下载积分:+1(刻骨铭心)

网友C:
严重同意二楼的说法
下载积分:+1(刻骨铭心)

网友D:
可能是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有问题
下载积分:+1(刻骨铭心)

网友E:
下载积分:+1(刻骨铭心)

网友F:
是哦,,变频器运转方式没改过来。。
下载积分:+1(刻骨铭心)

楼主:
谢谢大家,有一点就是一个端子0V控制,一个端子24V控制。。。。。这就不可能啊。。。。拨码开关选择为0V控制。好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