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高手:MP277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1-05-08):
现正调试一个项目,一个西门子的MP277触摸屏,通过8口交换机连接四套s7-200PLC,每套PLC挂一个CP243-1以太网模块,现在的问题是,对触摸屏的组态和PLC的程序都能通过以太网连接并下载,但是在触摸屏上不能读取PLC的数据,即数据不显示,用过ping命令,连接没有问题,都能找到每个PLC和触摸屏对应的地址,问题出在哪里呢?有高手指点下吧?

楼主:
更正:是8口交换机,不是8屏蔽换机

楼主:
八口交换机

网友A:
只连一个或两个PLC试试

网友B:
组态CP243-1的时候是否定义了连接数目和连接方式.

网友C:
楼主用的是八口的交换机吧?
建议如3楼所述搞好一台PLC的通讯后再与多台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