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高手们,我现在想外部改变PLC内部的时间继电器的数值

楼主(2011-05-08):
我现在想外部按钮改变PLC内部的时间继电器的数值````带指令` 比如我设定5秒 我现在想在外部用按钮改成 1 2 3 4 5秒````用什么指令```

网友A:
一般通过递增或者递减指令,配合MOV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B:
1楼版主我是外行,如果要求精度很高用加减计数器+MOV可以否?

网友C:
LD X0 MOV K3 D0
LDI X0 MOV K5 D0
OUT T0 D0
明白了
下载积分:+2(yeyali998)

网友B:
3楼啥意思我怎么不明白?

网友D:
指令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楼版主我是外行,如果要求精度很高用加减计数器+MOV可以否?
如果能满足你需要的精度,那么可行。
下载积分:+3(liuhuaxing) 热心助人

网友B:
谢谢版主解答

网友F:
有的PLC自带模拟电位器,也可以试一下!

网友G:
用INC加1指令,

网友H:
看看这样可行不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I:


网友J:
引导出来,在用递加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J:
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K:
也可以用七段码输入!

网友L:
OMRON很三菱都有一外部电位器的。写程序时写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M:
用以上的方法都能解决

网友N:
可以用计数器增减,按一次变1,按二次变2(用脉冲控制)或多个按钮搭配实现你要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最简单的方法。
wusaoyun

网友O:
很普通的程序,找本书看吧

网友P:
用BCD码指令,很直观的

网友Q:
如果有输入点多的,而你的时间改变范围不大的话,可以用外部接个设定的器件,用编码形式!
QQ32135553

网友R:
M8000初始化D0,若D0的值等于0则不能再减小,X0每接通一次定时器增加1S,X1接通一次定时器减少1S。
这个程序的缺点是每次断电后需要重新设置时间值。
如果想停机后保存时间值可以把D0换成D128。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R: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在输出点上接一个时间继电器,把输入点串在时间继电器的触点上。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S:
用内置电位器比较方便,配合D8030 .D8031 就可以达到目的了

网友T:
这个只要一个递加指令与一个移位指令即可

网友U:
要用到指拨开关。4个输入位,分别为1 2 4 8,

网友V:
都是高手啊,编程看来,对我只是个梦啊,我要多多学习啊

网友W:
用拔码开关最实用
工控之路漫漫长,虚心向前辈学习

网友X:
文本一体机也可以啊!
变频器专业维修!自动化控制柜电气成套!

QQ:1792595232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Y:
楼上的说的好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L:
PLC 有模拟电位器的,些程序时写进去就OK

网友Z:
我是打酱油的

网友AA:
指令集可以活用的,根据你的实际动做作用适当的指令最好。。